联想S3-S440换了开关小板。刷了BIOS

楼主(2016-05-20):
现在开机暗屏。没有背光外接有显示。屏也换过试了。请问还有哪里查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有谁还遇到了

网友(2016-06-22):
暗屏有显示的话  查接口看有没19v 和背光开启   背光可以强开

网友:
机器原先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
你都不查图纸,也不测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