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看这种带温控的CPU风扇的PCB,牛逼吧

楼主(2016-05-20):
这个风扇因轴承无油不转了,拆开后内部PCB。元件比普通风扇牛多了

网友:
噩噩噩噩噩

网友:
4线的风扇见得很多啊  多块电路板咯

网友:
风扇的温控用主板控制就行了,何必呢

网友:
风扇的温控用主板控制

网友:
可惜了不能加油!

网友A:
其转速比普通风扇快一倍

网友:
可惜不能加油!!!

网友:
四根线 供电 地下各一根 一根控制转速 一根检测转速  自身是不带温度控制的

网友:
貌似是风扇伺服电路吧。它只是受控于主板指令调转速。本身不会感温调速吧。

网友:
哈哈,是个,这个在哪里加油啊?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
4线风扇

网友:
可以打洞哦

网友:
在黑胶那里开个孔就好了。

网友:
你去把他维修好  就又能赚钱了

网友:
我关心的是你加上油了没有,好像不好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转速比普通风扇快一倍

那声音也会大不少

网友:
AMD 风扇?
拆开看看也不错

网友B:
这种风扇 一般只有原装得有

网友:
这种风扇加不了油

网友(2016-08-02):
好东西 散热 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扇 一般只有原装得有
貌似是风扇伺服电路吧。它只是受控于主板指令调转速。本身不会感温调速吧。

网友:
有没去研究?有好几个坏了都没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