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6G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楼主(2016-05-20):
能开机时电流跑0.74到1.4多亮机。不开机电流直接跑100不动。。。哪位遇到过
不开机

网友A:
不开机按照时序修
锋芒惭现
人家是开机不显示,
详情

网友:
不稳定,只能等不开机时按着正常程序修电流100什么意思,1A吗?

网友:
有NEC大电容吗

网友:
这款机好像是有NEC大电容吧,改了就好了

网友:
用波波测试cpu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这算什么求助,自己一点都不检测,没有任何检测就求助,成功的可能太小了

网友:
查查S5_ON吧

网友:
会不会是暗屏了阿

网友:
條件給太少了吧 會不會查?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
开机认真测量吧,测了数据再让大神分析下

网友:
测显卡的供电都有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按照时序修
人家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是什么芯片级的呀

网友:
查内存那边吧,感觉0.74是没过内存呀

网友:
应该是NEC大电容的事 换四个330的电容试试

网友:
是独显的吗,焊下显卡再说

网友:
CPU供电电容

网友:
写清楚点,不明白你写什么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看一下是不是那个供电没有出来或者不稳定

网友:
供电没出来。南桥旁边的2.多电压没有

网友:
不过修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CPU核心供电啊  NEC大电容换了就好 今天刚换了两片

网友:
是不是NEC大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