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S200一体机开机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20):
接到客户一台惠普MS200一体机,开机一看整个屏幕都是白的,然后就拆机,机器拆开看了下没没什么问题,然后把CPU换了试,内存换了试也是一样,我想这肯定是屏上的供电不对,就找到屏接口那里,用表量了一下,感觉有短路,然后就把短路的元件拆了,拆到第3个电容的时候不短了,找了个电容换上开机,晕,,,,,,,,,怎么还是白屏啊,再量一下看看,电容旁边有个保险电阻也烧坏了,然后就找了个换上开机完美亮机,来张亮机图,下面是备份的BIOS,惠普MS200一体机 AMDCPU 二代内存 集显 板号DA0ZN1MB6C0 REV-C

惠普MS200一体机 AMDCPU 二代内存 集显 板号DA0ZN1MB6C0 REV-C.rar

这个是1M的BIOS

网友A:
既然短路 保险烧断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短路 保险烧断很正常

是很正常啊c

网友B:
一般白屏都是屏供电不正常的,有的是转换电话没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白屏都是屏供电不正常的,有的是转换电话没过来

是啊,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短路了保险百分之100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