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193sw 外接电源 指示灯亮一下

楼主(2016-05-20):
如题 高压正常  驱动板供电正常   是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这是 驱动板和开关

网友:
灯管问题多点吧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后,可以考虑写个程序

网友B:
亮一下就灭,可能是灯管,高压板

网友:
灯管我换过  没用的     高压我也换过
   我就怀疑是不是 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要写程序的话 我没编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后,可以考虑写个程序

没有编程器啊 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一下就灭,可能是灯管,高压板

都换过 没用的

网友:
开关可控吗 是不是按键板短路

网友C:
不插屏线能白屏么?能白屏的话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不能的话就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屏线能白屏么?能白屏的话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不能的话就是供电有问题

不能白屏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C:
按我的思路是先确定各个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刷程序,不正常的话要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思路是先确定各个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刷程序,不正常的话要先把供电修出来

这个高压就没有ONOFF电压?   我没测到   所以我换个高压 还是不行   我就怀疑是 程序的问题  就是没有编程器

网友:
量一下就灭 一般背光的可能性大

网友:
供电5V正常的情况下,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先查下驱动板上的3.3V和1.8V供电有没有,如果有,可能程序问题。没编程器直接换板不就行了。

网友D:
这种逆看看C5706正常吗高压部分我还是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逆看看C5706正常吗高压部分我还是觉得,

我当初也怀疑的    我换板子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问的太笼统了,具体说下问题电源板是否输出正常 驱动板个点压是否正常

网友E:
高压怎么知道正常的 按键板拔掉 有画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怎么知道正常的 按键板拔掉 有画面吗

换过一个高压

网友:
按键板拔掉 没有画面   我我也怀疑是高压问题的    可是没有东西试  我就某宝买了一个   还有一样的现象

网友F:
外接电源的问题吧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电源的问题吧  换个电源试下

可调电源都试两个了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都有可能感觉什么可能性大,先定一块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