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8白屏问题

楼主(2016-05-20):
   很少修,一般都是不通电的故障,今天这台显示器是通电白屏,按了开关后就正常显示和使用,再按了下开关关显示器就白了。刷MCU没用,有点不太懂这个5V怎么关了还会有,老手指点下,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之前修过的,上家电源板到驱动板飞了三根线,GND,5V  开关线。
   我感觉是电源板的问题,关不掉,在线等哈,确定了我就好换板,这板好的才几块钱,真心不想修

网友A:
这个机器改过板子吗 之前

网友:
看下给高压条的开关信号,这个电压不对,正常的时候关掉要为低电平。但是你这个肯定现在还为高

网友:
看样子像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就是高压板常开状态了,驱动板没有能控制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改过板子吗 之前

也不算改吧,就是飞了三根线,5V 地。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