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闲的蛋疼,小宝宝差点被吓坏了

楼主(2016-05-20):
今天特别闲,不知道老板出去转转拿回来一台联想AMD独显
型号:联想G455
版号:LA-5971P
故障:能触发不亮,电流跳几次到1.37停住
          嘿嘿,AMD的,心里有点乐,拆机加焊桥就好的机器谁不想碰上啊,拆完首先看看有没有明显故障的地方,还真的有LED指示灯的地方严重腐蚀了洗板水还是洗不掉,算了吧指示灯而已,
下图是腐蚀的地方

还是加焊桥先,几分钟加焊好后装好扇热片上电,那呢???????????????????????
电流到1.33跳都没跳过一上电就到这里停住了,不妙,吓死宝宝了是不是我把桥加焊坏了呢,,,,,测电压吧,是不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结果真的和我想的一样,总线电压还没有出来PL701没有电压下图

为什么不出来呢,打电感的阻值有8欧正常的啊,在测测51117的工作条件也满足了,为什么还是没有电压出来呢?
波波上把,抓上管的波波如下

那呢????只有5V的波峰,不对劲啊为什么呢?干自举升压电容和电阻后还是一样,这是为什么。。。。。。
接着要抓电感后是不是出来一下就没了呢?波波上还是没有反应,没道理,即使升压不够也不可能电感后一点电压都没有啊!我想我走错路了
测上管的5678脚没电压,问题找到,为什么会没电压呢,难道是哪里断线了????不管了,没有就给他一个电压呗,飞一根很粗的线
下图

触发看电流1.33A-------0.75A--------1.80A-------1.67A-------2.08A    这时心里真的乐了
接屏亮机图

网友:
电流 1.33A-------0.75A--------1.80A-------1.67A-------2.08A    ????????????

网友A:
怎么电流 一大一小的????????

网友:
楼主真是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电流 一大一小的????????

寻址时的电流就是这样啊

网友:
也不表示一下,最近下载分用的厉害

网友B:
上管连公共点的地方断线了

网友C:
公共电怎么会断线?

网友D:
氧化洗不掉的东西易溶于水,先用时棉花洗,再用洗板水洗就很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氧化洗不掉的东西易溶于水,先用时棉花洗,再用洗板水洗就很干净了

我一直都是用洗板水直接洗的,洗不掉就不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公共电怎么会断线?

这我也不清楚就直接加一个电压给他了

网友:
主供电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连公共点的地方断线了

有隔离点的我隔离点的另一段也没点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我也不清楚就直接加一个电压给他了

不过也没事,上官没电压,飞线修复,能修好收钱就行

网友:
就是就是的我还瞎折腾了10来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过也没事,上官没电压,飞线修复,能修好收钱就行

快速修机快速收钱

网友F:
这个机器北桥是容易循环 但是也要先测试下其他电压o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北桥是容易循环 但是也要先测试下其他电压o

都真的AMD北桥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速修机快速收钱

快速修机 修完多测试稳定即可

帖子加分

网友G:
楼主好思路啊  我用的就是这款联想

网友:
飞好远的线,,,,我一般都找最近的飞

网友:
"测上管的5678脚没电压,问题找到,为什么会没电压呢,难道是哪里断线了????不管了,没有就给他一个电压呗,飞一根很粗的线"有遇到相同的故障,也是搞了好久,测试了控制级有5V波形,搞了好就,突然故障在最简单的地方,晕了!!!

网友:
总线电压是哪个?

网友:
完美修复 不错 其实这个机器不怎么好修的

网友:
快速修机,快速收钱,挣到钱就好

网友H:
B+到上官这么粗的线都能断

网友I:
这款机器不亮缺电压,还没有见过,如果供电管脚位不短路,拉线真的是很方便。

网友:
看一个帖子简单,真正修起来就不容易了,已加粉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款机器不亮缺电压,还没有见过,如果供电管脚位不短路,拉线真的是很方便。

是的,这机器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B+到上官这么粗的线都能断

这个问题我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B+到上官这么粗的线都能断

这个我也难以理解为什么公共点为什么会没有电压呢

网友J:
这样的还不如直接换得了,修也挣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思路啊  我用的就是这款联想

用这款机器的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还不如直接换得了,修也挣不了多少钱

客户要求修,有钱而且今天闲的蛋疼干嘛不做呢

网友K:
有示波器感觉修起来就是爽啊、虽然我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示波器感觉修起来就是爽啊、虽然我不会用

这个问题简单,买了就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