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709WB显示器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6-05-20):
DELL 2709WB显示器故障通电电源指示灯常亮,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背面也有一个一样的
装好后通电完美亮机了。

本人语言表达不好,只能写这个样子了,望大家勿怪

网友:
这东东 虚汗的少吧

网友:
我修的都是虚汗没有坏件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新的,这样保险一些

网友:
最好还是换了  保险

网友A:
虚焊的不少,特别是山寨机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的不少,特别是山寨机上面。

恩 我一般都是换一个

网友:
哎,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偶尔出现这个情况,试了几天都没事,

网友:
虚焊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这个也会虚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