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掉电

楼主(2016-05-20):
戴尔5520按一下开关,开关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在按又闪一下就灭,有时候开机又正常了,要是开机正常,就能正常使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老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
桥加焊下吧HM55

网友:
BIOS还刷过了,待机3.3 和5V都正常

网友:
查下RSMRST是否不稳定

网友:
掉电后的电流是待机电流不?

网友:
待机00.0按一下开关键00.1然后就掉了,反复按反复就这样

网友:
没触发,查下转换电压

网友:
这个机修过一个,不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好查 开机灯亮 问题没在ec 和bios

网友:
修好了各位,是北桥的事,加焊一下北桥好了,现在每次都能点亮,HM55的桥

网友:
就是虚焊问题了

网友:
又触发动作但不上电  多是桥那边故障

网友:
电源头的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测一下ec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掉电是最烦的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过了这个本  。这个北桥特别烫的。一般容易虚焊。。。

网友:
你好 机器还在手上吗 能帮个忙吗

网友:
焊桥,干了再说,又焊不坏,温度别太猛,动了就行

网友A:
测EC发给桥的PWRBTN#,(如果每次按开关)开关有跳变,查桥的条件;按开关无跳变,查EC的条件!!

网友:
有触发动作不上电一般都是桥的事

网友:
按下开关的同时去测量slp_s5#有没有发出 测量大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也有可能二级电压短路

网友:
测下电压上全没

网友:
RTC电路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