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70,板号LA-B091P求助

楼主(2016-05-20):
如题,联想 E40-70,板号LA-B091P REV1.0,待机3V只有3.1V,待机电流0.08A,应该是有短路,按开关电流能跑到0.65A不动,且按开关以后3V变成2.4V,我把3V电感后面断开以后,开机电感上有3.3V,但是3.3V后面也有2.4V,应该是3V的后极把3V拉低了,其它的电都出来了,就3.3V不正常,个人感觉应该是3.3V后面有短路,但是我把3.3V送到的元件都取了,还是被拉低,只有CPU没取了,这个机器是CPU和桥一起的,没法弄了,请问各位知不知道为啥我把3V电感后面断开了,3V的后极为啥还是有2.4V

网友:
说明,前级和后面串电了。

网友A:
你在断开 5V的供电 也许在测 3V后级就没有电了

网友:
e40-70的cpu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断开 5V的供电 也许在测 3V后级就没有电了

大神,我把5V后级断开,待机0.01,难道是5V后级短路了呀?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B: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个一样的现象,3V芯片PU401发热,也是电压偏低,不触发

网友C(2016-06-30):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个一样的现象,3V芯片PU401发热,也是电压偏低,不触发

没修好。。。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好。。。退回去了

没修好,换的主板,那个芯片也换了,不行,是5V串到3.3上了,查不出来,没办法呀

网友:
3V待机电压出发后只有2.5v左右,这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