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2 自动上电跑D1通病

楼主(2016-05-20):
华硕 M2N68-AM SE2 自动上电跑D1掉电通病  开关上面822排阻坏

网友:
又是822 华硕 的822太爱坏了 是阻值变大 还是虚汗 有测试过吗

网友:
算是通病不错

网友:
厉害 以后有修到的留意下

网友A:
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信号的?

应该是开关上面,拉低了开关电压,IO误认为是按下开关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又分享一个通病

网友:
这个品牌的板有什么问题把822都换了百分之70可以好

网友:
感谢楼主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信号的?

PSIN信号。

网友:
如果能细说一下维修思路就更好了。要不止于通病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