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充电灯亮不开机 3.3v 来回跳 新见故障

楼主(2016-05-20):
a1466 版号820-00165  i5 5代 不开机 充电指示灯亮不开机 待机电流0.02左右 裸板指示灯不亮(风扇上的拐角排线不差指示灯不亮 测公共点 8.5v正常  3.3v 不稳定 测 3.42v 发现 居然是4.1v 确定万用表有电 初步找出问题  测best 电容 10v 正常 偏高  电容和相连电阻换之 一样   u7090 换之 再测电压3.9v 3.3v 还是 来回跳  有点儿怀疑tps51980 但是 仔细想想 以前遇到的 这种情况 3.3v 芯片的可能性很小 于是不死心继续 换u7090 毕竟是料板上的不放心  换之测电压4.1v 一样  顿时明白问题还在这里 仔细观察电路 这不是最常见的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料板上照搬 通电 自动开机 电流唰唰 跳变  不放心再测3.4v 简装 通电 咚!亮机   进系统 测试 ok   附图  送给那些看到mac就头大的小白,其实供电芯片都是那些事儿。

网友:
图片上不来 500 error  报错     图片就是  芯片 u7090 3.42v电源管理

网友:
图片没上传成功

网友A:
把料板上芯片连周边电阻都搬上来了吧?

网友:
真有反馈电路出问题这回事

网友:
学习了,苹果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料板上芯片连周边电阻都搬上来了吧?

分压电阻你懂得

网友:
没见图片呢?

网友:
我手上一台机 不通电 测的是IO短路 从料板上拆的装上去可以通电 灯从绿变红,不触发  3.3V有出来 你们说的3.42是指的哪一个电感?U7090 第4脚有3.4V

网友:
IO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图片上传不过来

网友:
可惜没有上图

网友(2022-11-09):
我也遇见了   是 一个电阻导致的 换 了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