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16-05-20):
HP  TPN-Q117    版号: 版号DAOR63MB6F1 REV:F  INTEL 独显     机器是开机不显BIOS 坏    本人喜欢换个BIOS刷   原来的可以备用, 但是问题是换 个BIOS刷 这个机器开机会报错,还有不认硬盘, 提示(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lease contact your BIOS vendor)  然后拿原来的BIOS芯片刷,就OK     发这个帖 提醒 提醒大家哈      有帮到的 可以给我哦加分哈
还  我下的BIOS  开机慢  15秒显示   谁手上有不慢的BIOS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BIOS问题吧

网友:
这个要合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BIOS问题吧

应该是BIOS ME 问题

网友:
要的  只要你别别人备份下来的 开机都会慢

网友:
有些有OTP所以换芯片刷写胡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碰到同样的问题,我和你差不多的做法,找另外的芯片刷写,以备修复不了还原,BIOS芯片是25B32BS,用别的芯片刷写出现一样的提示,不认硬盘,找了一样型号芯片刷写OK,没有用原BIOS芯片

网友:
我也碰到个,q117,加电不显示,电流有3次跳边,内存波形哇哇的,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一样,刷个大bios再说

网友(2016-07-20):
我有遇到开机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   ,请问这个也是BIOS 的问题的吗

网友(2016-09-12):
楼主,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刷的,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主板上的BIOS型号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用别的BIOS芯片代替,刷了几个论坛的BIOS都是电流只上到0.6A不动

网友:
BIOS合成下就行了,不然亮机很慢

网友(2017-09-15):
我也碰到这样。换了个牌子的BIOS芯片刷了连供电都不正常。再换个牌子的BIOS 亮机就成你这样。

网友:
出现这这句话 10秒自动跳过去。原BIOS 芯片我的编程器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