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保护隔离电路不过 (引深版)

楼主(2016-05-20):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2159626
手上有台T420,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开机时待机000,拆开主板测了一下Q9 S极19V,G极也是19V,看来是控制极电压不正常无法导通Q9,然后查了下DISCHARGE1.1V,感觉有点不正常,此电压是由H8发出,这时候H8没有供电是不会产生1.1V电压才对,-PWRSHUTDOWN3.3V正常,然后测了下Q78第3脚,0V,Q78为N沟道管子,1.1V应该导通不了才对,于是我直接短接Q78第1脚和第2脚,此时第3脚有3.5V电压,这时Q51和Q78都能导通了,上电发现Q9G极还是19V,为什么R143和R145不能分压呢,看图纸好像跟Q107有关系,测了下Q107第1脚19V,2脚14V,3脚19V,这里当Q61截止的时候,Q107第2脚应该是19V才对吧,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然后我直接拆了Q107,再上电,待机出来了,上电亮机,此时测Q107第3脚6.7V左右,还有这里Q107和Q61是什么作用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还有不装Q107会有什么影响吗

无意中看到这贴。研究了一下。
当时这位兄弟也没有弄懂这Q107是个什么作用。  查了下资料Q107 等效于一个非门电路,只是控制级要为0V时控制电路才有作用。

先不论 DISCHARGE2这个电压是多少(按说应该是只用电池时为3。3V高电平,其它时为低)本贴中测为1。1V,其实可以理解电高电压。因为 实测Q78的3脚为0V,说明Q78已经导通。那么Q61作为同元件也应该导通,那么这时的Q107应该产生非门作用。使其3脚为低电平,实测并没有。

上贴贴主强行把Q78的1,2脚相连,其实就是强行把DISCHARGE是信息拉成低电平,Q51由上拉电阻R369分压供电,又有——PWRSHUTDOWN将Q79导通,那么Q51的3脚应该为低电平。Q61不起作用,那么Q107也应该不起作用, 这时,Q9的G级应该有9V的电压, 实测 为19V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Q107引过来了19V电压。 基于 上面不动作,可以判定为Q107击穿。  实际操作中把Q107 拆除使用正常。也正是验证了这一点。
那么 Q107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就逆变器。  当DISCHARGE为0时,也就是在插上适配器时(包括同时插上电池板)时, 这时都没有关系。

那么什么时候用到呢。通过图上来看,,只有当DISCHARGE为高电平,同时又插上电源时,这时Q107会产作用。。这个条件,我猜想应该是当只用电池供电,然后想插上电源适配器时,容易产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猜想这台机器有上面的情况,很有可能再次损坏。因为Q107非常有可能就是这样击穿的。

网友A:
我猜你是某人的小号 小小白不可能这么吊  唉 被打击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是某人的小号 小小白不可能这么吊  唉 被打击了

论坛有好多高手 高人一般不露面或者不发言……

多关注迅维会让你受益匪浅 ……

网友:
没图配合,看了两遍。分析的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好多高手 高人一般不露面或者不发言……

多关注迅维会让你受益匪浅 ……

我很赞同,很多高人,一般都不发帖,逛论坛。我师傅基本就是下东西才去

网友:
没图看的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