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全套报错

楼主(2016-05-20):
-1 基带
1  基带故障 不排除供电
2  基带 不排除供电
3  基带刷到 3 分之 2 报错基带 cpu 物理损坏 99%码片损坏 不行更换基带电源旁的时钟或重装更换中频
6  刷到 3 分之 2 码片问题
9  硬盘 不排除供电或服务器认证 wifi 模块摄像头导致 指南针陀螺仪
10 iphone6 换 cpu 报错   或服务器认证 wifi 模块摄像头导致 指南针陀螺仪
11 检测固件包是否完整
13 检查测试版固件包是否完整 usb 是否连接正常
14 硬盘 蓝屏 板底断线
16 码片 基带 多数为码片
21 硬盘到 cpu
27 码片资料丢失或损坏 或与 cpu 数据不匹配
29 硬盘(更换电源 ic) 电池网络
31 基带
40 硬盘
47 码片或通讯 cpu
48 基带 cpu 或码片损坏
53 不装 home 排线或损坏 u0301 供电指纹识别坏或者不是原机配套的
56iphone6摄像头供电 摄像头芯片只能更换不能短接 基带也会的 91 硬盘
1013 服务器认证问题
1602usb 供电或系统问题
1669 码片 缺资料或不对
2002 检测是否连接苹果服务器 与试用代理服务器有关
2005 电池问题 电池接口 cpu 或盖子
2009 更换电脑。过段时间再试      硬盘 供电 尝试多次刷机 3004 电池或网络 数据线
3014 检查电脑是否连接正常。降级时检查服务器的 shsh 备份是否正常
3049 cpu
3194 固件不兼容1.固件验证关闭 2.妖机 3.板机 4.设备外围不通讯 5.尾插 6.数据线 7.电脑防护墙未关闭
360 等  8.版本过低 9.USB 都会引起
4005 cpu 盖子 硬盘
4013 cpu 或(硬盘)
4014  cpu 或盖子 电池没电
4015  盖子
DXEXXXX 错误 ituns 没有安装在 c 盘
0Xe800006B 检查设备是否正确连接 usb 数据线是否正常
3014,3194,3000,3002,3004,3013,3014,3015,3194,3200 检测联网

无法找到设备 尝试安装低版本 安装测试版 越狱 的手机需要进 dfu 模式刷机

注意:报错所表现出来的故障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硬件未安装、虚焊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或与其相关联的
部分出现问题等;在维修中看报错确定故障只能作为参考,实际维修中还要综合分析判断采用多种方法进
行维修。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保存到自己的电脑上先

网友:
不错,要是做成文档就更好了

网友(2018-07-23):
4014更多是硬盘吧?    上盖问题4014很少见。。。。。。。。。。。。。。。。。。。。。。。

网友:
拿去 我做成了图片,方便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