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g 掉电和蓝屏重启

楼主(2016-05-20):
版号DAZQSAMB6E0 REV:E
+  SMDDR_VREF电压不稳定,0.16V,正常是0.75V,上图

测pu10的3脚vtt电压是0.16V ,5脚的+SMDDR_VREF的电压也是0.16V,测5脚对地电阻为10欧姆,开始怀疑是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吹下芯片还是一样,那就只有pc182短路了,

拆焊电容测量

换上电容后此机修复

网友:
台式万用表 不错,,方便吗?

网友:
你这表不便宜啊

网友:
万用表很牛X啊

网友:
这板材料好,修复成功率高

网友:
你怎么一下就找到那个电压偏低的

网友:
这电容坏的还是不常 见的

网友:
这都能发现,是我肯定修不出来

网友:
台式万用表很不错啊

网友:
楼主这万用表专业了、还是HP的、能问下多少钱买的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台表吗 土豪

网友:
电容坏 ,内存参考电压被接地了, 楼主厉害啊。     但我觉得真正厉害的是楼主的万用表

网友:
是要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万用表挺漂亮

网友:
这表得要一台示波器的钱呵、

网友:
看装备就知道楼主是个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看上你的表了

网友:
思路不错,,MARK一下

网友:
楼主这怎么查出来的啊,技术不错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挺难发现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一下就找到那个故障点的

网友:
都看上这表了 给个型号吧

网友:
hp 万用表 很厉害吧

网友:
这设备可以说是高大上啊

网友:
我修过这个 用低电压内存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