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ZG特别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20):
此机初始故障为独显坏,改集显。还有个故障是电池开机不显示,电源开机正常显示。
既然电源能开机电池不开机,那就用电池来开机维修,经测试除了cpu供电以外都出来了,此时再插上电源电流为0.42A,cpu供电一样不出来。
直接定位cpu供电芯片,看图,芯片的供电都是+5VPCU,可以排除二次电压了,跟上拉没关系,那剩下的只能是跟公共点相连的引脚异常了,除了16脚的RAMP以外,其他都无关。,VRON我们也不用去看,为什么?因为如果是VRON有问题,我再接上充电器的时候cpu供电应该会出来,就算不能显示,也不可能是cpu的VIN线路断,那么粗的一根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断,又不是进水机。
经测量为PR52的阻止由649K变成了682K了,找个一样的更换以后直接收工。

网友A:
这又是很特别的一案例,两个电阻又没对地分压,这么大阻值的电阻相差几十K就不行了,难明。楼主厉害!

网友:
下次一定记住了,谢谢楼主。相差这么小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的确难修。这么多的电阻阻值就大那么点会出现这种怪病

网友:
这些电容电阻的阻值时序图上有没有标明呢,这些阻值有没有公差范围呢?

网友:
相差几十就不行吗?、  会不会返修呀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又是很特别的一案例,两个电阻又没对地分压,这么大阻值的电阻相差几十K就不行了,难明。楼主厉害!

这个是跟设定有关的,芯片内部还有电路,比如有电阻之类的,如果上分电阻变大,到16脚的电压也会变小,所以就不能正常使用了,这个是比喻,没有去研究芯片内部框架

网友:
最怕的就是换分压电阻,每次找同值得找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跟设定有关的,芯片内部还有电路,比如有电阻之类的,如果上分电阻变大,到16脚的电压也会变小,所 ...

嗯    很实用。我就不明白他不对地分压,外面搞个1K/649K串联,为何不直接用一个650K。
查过PDF,RAMP引脚说明翻译:脉宽调制斜坡设置输入。从转换器输入电压节点到该引脚的外部电阻设置的斜坡的内部稳定的斜坡,用于相位电流平衡。
翻译也不明白,只理解为电流设定的意思。下次遇到这现象要注意了。

网友:
电阻差一点结果大变

网友:
楼主有没测16#的电压是多少,用电池不开机的时候

网友:
适配器电压19V,电池电压12V,相差好多。
电压高的PWM好搞,电压低了,就要考验PWM电路的性能了。
电池上去PWM电源能正常的,高电压的适配器上去一定可以。
反之,则不一定了。
有的B+是适配器电压经过充电PWM电路降压后再出的,如苹果电路,就是为了PWM电路的稳定

网友:
有些精密电阻不好找  翻遍了才找到相近的

网友:
这样的 故障我还真的是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不知道这个电阻会有这么重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华硕,电阻高了那么一丁点,然后就不开机

网友:
这个真不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跟设定有关的,芯片内部还有电路,比如有电阻之类的,如果上分电阻变大,到16脚的电压也会变小,所 ...

很难确认  毕竟相差很小 会怀疑是表笔误差

网友:
誤差真小 感覺不好查

网友:
经典啊,电阻相差不到10%结果就不同了。大师才修的出,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