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彩电2961屡烧行管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6-05-20):
前几天修一台长虹2916彩电三无。经查行管击穿。取掉行管,测主电源电压115v正常,量其他几组电压也正常,查行部分无短路,看线路板零件无异常,取下行逆程电容容量够。于是换行管C2253N,图声正常,交用户使用。电视取走后4小时,用户打电话说又坏了。我上门去看,经查行管有烧坏了。我想大概还有啥隐患没查出。这时用户说此电视以前也换了行管,刚看了3小时就烧了,因为修电视的师傅关系好没要钱,不好意思再叫了,所以叫我修。看来确有瘾患。仔细查线路板零件无虚焊,为了保险起见,重新补焊易松动零件。之后再换行管观察。图像未发现异常,半小时后手摸行管散热片,特别烫手,估计再半小时后行管又会牺牲。我想是否行推动不足引起的?于是查行推动变压器初级供电,正常,初级供电电阻R404,5.6K正常,初级供电滤波电容C405,250V10U,取下测已无容量,换后试机,半小时后手摸行管,不是特别的热。再试机4小时,无异常,交用户使用,已经6天,再无故障发生。

网友A:
行管是什么官  场馆吗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修了,肯定波形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管是什么官  场馆吗

有场馆行管,   就是现在VGA的行场信号,不过现在彩电的比较少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