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快克风枪没有数显怎么知道温度是几度求问答比如300度要调到什么位置

网友:
上面有温度的吧右边我的就是快克的啊,左边是风速 右边是温度啊。

网友:
你看不出来吗
你转转就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网友:
风枪右面旋钮就是调节温度的。觉得不可靠的话,校正一下。

网友:
主要是双合一的700没显示温度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