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两片技嘉H61经典故障

楼主(2016-05-20):
好长时间没发帖   发2例技嘉H61主板故障跟2手佬30块收的,成色不错 修好就能卖钱了
第一片:GA-H61M-DS2 REV:4.0

故障:无CPU电压不掉电
测全板发现CPU和集显无电压,先修CPU
直接找到IO 12V检测(通病了 呵呵)

这是H61M-S2-B3上的图纸

125脚12V检测实测2.5V
正常应该2V左右(IT8620E 下一片板再说明)
5V检测2.03正常
将12V检测的分压电阻摘了,连上5V的检测电压
上U测电压出来,加内存上显示器显示了,此板修复

第2片:GA-H61M-DS2 REV:2.0
这片真是妖板,奇葩 (后证实为正常,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嘛)

接上电源不按触发上电,电源风扇自己转的很慢
刚开始以为自动触发,测试发现不是
万用表测绿线5.08V,见鬼 难道电源坏了?
换一个还是电源风扇自己转,转的很慢
这个先放一放
果断表笔碰下开机针脚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触发
风扇速度正常,绿线0V各电压都有也是CPU电压没有
开机转转停停无显示,目测CPU供电95836腐蚀
先烙铁拖一下,再上电CPU内存,竟然亮机了
真有死鱼,但南桥比平时要烫,有时启动不了
在显示时看到BIOS里F6版本的BIOS
我习惯修板更新最新版BIOS,打开技嘉台湾官网
跟平时中网一样,将技嘉后面CN改为TW就可以
官网上rev2.0的最低F7版本,最高F10A
估计以前客户自己乱搞乱刷的

下载来DOS下全新刷新,就是全部刷
自带的刷新有些只刷新部分模块
然后断电清CMOS竟然电源风扇不转了
南桥温度也正常,费解

最后发帖比维修累,加分支持下吧!
还有顺便测下这片板的12V 和5V的检测电压
是3.02V的,不知道是版本原因还是什么,
IT8728F这个IO在其他技嘉H61 B75上也有2.0V正常的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如有不对请高手斧正

新手上路。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程序引起各种怪病,的确很让人费解,感谢分享。

网友B:
真心高手 我现在才知道 技嘉也有和华硕 一样的 12VIN  5VIN 的问题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有些板的VIN检测电压3V正常的,曾经误杀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D:
看分压电阻来计算电压值,并不是每种型号都是一样的,即使是同样的IO,也不同

网友:
思路精彩 加分

网友E:
第二片的确很怪,开机风扇慢是不是IO检测不到U供电呢?

网友:
精彩  高手手法

网友F:
这个电压还会导致没CPU电压出来  真怪了

网友:
刷BIOS能治芯片烫,明确不可思议!!!

网友:
楼主高手 都是秒杀。

网友:
楼主的手法值得学习和借鉴,不能按老眼光看待通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引起各种怪病,的确很让人费解,感谢分享。

感谢版主加分支持

网友G:
有些板技嘉设计为  3.0V  不能尽是 2V ..按原图纸计算一下就知道是多少为正常.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H:
这2块板子算划算啊,还没怎么修过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板技嘉设计为  3.0V  不能尽是 2V ..按原图纸计算一下就知道是多少为正常.

不过按楼主给的图纸,我怎么算5v 和 12v  都是2。93v 左右
也许图纸不对实际电路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分压电阻来计算电压值,并不是每种型号都是一样的,即使是同样的IO,也不同

也许是,我下载过一片H61-S2-B3的图纸,差不多的电路就借鉴了,再下载浪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高手 我现在才知道 技嘉也有和华硕 一样的 12VIN  5VIN 的问题

是呀,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不对,按图纸上的分压值就是3V,我没有下载其他图纸没去验证,省分啊,最后测了5V的检测发现也是3V才觉得应该是正常的,而且开机使用都正常才知道3V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片的确很怪,开机风扇慢是不是IO检测不到U供电呢?

你根本没仔细看,是没有触发情况下电源风扇在转,主板根本没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2块板子算划算啊,还没怎么修过什么的。

版主好,二手佬有好几片板,我专调成色好无维修史的要的

网友:
BIOS引起桥发烫 还真奇葩

网友:
楼主威武,经典维修。加分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
为什么IO 12V检测 没有cpu供电要找他

网友:
插上电源  电源风扇自己转的很慢,,,,'这种情况从没见过,很罕见的问题啊

网友I:
将技嘉后面CN改为TW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将技嘉后面CN改为TW什么意思啊?

官網連結的下載網址由簡體導向台灣繁體官網的意思

网友J:
IO的检测电压这是通病了 但为什么会导致不出CPU供电呢 有大神能解释下吗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大于某个电压而小于另一个电压就当正常了。

网友:
两块一样的对着就好修了

网友:
全无供电检测控制芯片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刷了BIOS还要清下CMOS

网友K:
我这有个REV2.2版本的,开机跑码挡ab,测各大供电正常,有时钟复位.但不插内存会掉电重启,反复重启掉电,代码卡53。插内存就不会掉电,请问该在哪下手,还没刷BIOS,刚到淘宝买了个编程器,还在路上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有个REV2.2版本的,开机跑码挡ab,测各大供电正常,有时钟复位.但不插内存会掉电重启,反复重启掉电, ...

技嘉有双BIOS的,将B-BIOS和M-BIOS对调一下看看是否BIOS问题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啊,支持支持

网友:
好厉害 修现在的新板差经验

网友:
总结分享确实很重要,谢谢楼主

网友:
其实第二个分压的12V侦测电压3v,可以用电阻分压计算器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bios引起的温度高?不科学?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有些板的VIN检测电压3V正常的,曾经误杀

跟 io  后缀有对应的 有的是检测电压按分压网络算下来是3.02  有的是2v

网友:
我怎么算5v 和 12v  都是2。93v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压还会导致没CPU电压出来  真怪了

IO检测12V电压不正常不出CPU供电我遇到过

网友M:
从维修的角度看思路不错,恭喜楼主这么快搞好,也说明楼主技术高。
但H61没SATA3都不值钱了,有一次报价后客户说网上才39,滚。不过50元倒是真的。
现在听说修过客户都不怎么接受

网友:
不错,高手的手法,顶一下了

网友:
我是小小白,刚好我有一张h61的图纸,,找不出开机电路,,,可以帮个小忙吗,,找个开机电路

网友N:
看着 有点压力
           技术不到家 大神下次你可以写点步骤吗 让小白 也学学

网友:
真心高手 我现在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从维修的角度看思路不错,恭喜楼主这么快搞好,也说明楼主技术高。
但H61没SATA3都不值钱了,有一次报价后 ...

我这里也是,客户很多自己去网上查价格再来修,换也不是修也不是,被马云搞死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看着 有点压力
           技术不到家 大神下次你可以写点步骤吗 让小白 也学学

小哥找个地方培训学习下吧,这样下去也修不到东西的,比如【迅维】就是技术与实践的地方,学习好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跟 io  后缀有对应的 有的是检测电压按分压网络算下来是3.02  有的是2v

我算了下不是2.93v吗

网友:
楼主高手,看你贴子很多了。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分享GA-H61M-DS2电路图

网友:
程序引起各种怪病,的确很让人费解,感谢分享

89757A -2 毫无意义的粘贴复制

网友:
两个版本不同,找来图纸计算过后 ,确实电压不同

网友:
感谢版主加分支持

89757A -2 毫无意义的粘贴复制

网友:
有些板技嘉设计为  3.0V  不能尽是 2V ..按原图纸计算一下就知道是多少为

网友:
有些板技嘉设计为  3.0V

89757A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P:
小白问一下,集显供电在哪儿?是进北桥的吧?

网友:
第一块板的通病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Q:
版本不同有2.0V 有2.94V的 我遇到这2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小白问一下,集显供电在哪儿?是进北桥的吧?

这里的集显指的是核显,一般在CPU供电部分,品牌主板集显电压设计一般比CPU供电多一对上下管或者多一个下管

网友:
,,,,,,,,,,,,,,,,,,,,,,,,,,,,,,,,,,,,,,,,

89757A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

89757A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新手前来学习啦,看来还是要多修才行

网友:
华硕主板多是5v被拉低

网友:
我一般遇到都大多 都是cpu供电  跟bios问题    这个问题  我还是头一次见  谢谢 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讲得很精彩!!!!!

网友:
有的IO检测是2V  有的是3V,我特的看图纸找计算公式测了的

网友:
软件和硬件故障以后怎么区分呀

网友:
主板还满新的,修修,还能卖两个钱~~~,不错~
第2个维修的步骤,写的逻辑不清晰,看着有点犯晕。

网友:
引用 网友J:
IO的检测电压这是通病了 但为什么会导致不出CPU供电呢 有大神能解释下吗

cpu上管d极是12v的,io检测12v不正常所以.........

网友:
原来技加也有12v检测电压问题,不讲不知道

网友:
楼主太牛X了,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评分没反应

网友:
高手, 我现在才知道 技嘉也有和华硕 一样的 12VIN  5VIN 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Q:
版本不同有2.0V 有2.94V的 我遇到这2个版本

IO后缀  dx 和 ex 的关系
很多图纸也注明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 应该参照图纸以标准电压为标准算出来再和实测对比,,,,,,,,,,应该不是固定 的

网友:
虽然我不会  但先看看 学习一下  以后可以有个思路 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哥找个地方培训学习下吧,这样下去也修不到东西的,比如【迅维】就是技术与实践的地方,学习好再出来

嗯好的   正准备去培训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IO后缀  dx 和 ex 的关系
很多图纸也注明这个问题

这个帖子 我学习到了东西。不光看。。我修的那个Z77 第一个IO就是后缀不一样。。后来换的一个一样的好了

网友:
不错但是有点看不懂图纸

网友:
第二片的确很怪,开机风扇慢是不是IO检测不到U供电呢?

89757A -2 毫无意义的复制粘贴

网友:
确实电压不同

89757A -2 毫无意义的复制粘贴

网友:
两个版本不同,找来图纸计算过后

网友:
哦 大概意思明白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

89757A -2 毫无意义的复制粘贴

网友:
技术高超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这2块板子算划算啊,还没怎么修过什么的。

H61好的二手板就50块,30收个坏的还超值?

网友:
捡到便宜了,挺开心的吧。

网友:
LZ 问下  什么叫做12V和5V的检测电压,是做什么用的呀  为什么没有他就没有CPU电压呢

网友:
又长经验了,IO检测电压不正常还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R:
H61好的二手板就50块,30收个坏的还超值?

30块钱2快板还算可以吧

网友:
楼主精湛的技术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压还会导致没CPU电压出来  真怪了

CPU供电没有出来怎么检测
还是说瞬间电压检测?

网友:
IO 12V检测和5V检测是干吗用的?

网友:
你的第二片板子,估计是客户自己刷BIOS失败,引起BIOS电压检测不对。估计刷好BIOS后,上原来的电阻,这板是正常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好像也很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片风扇会自动转的,没搞好,只是修亮了,下次刷bios试试

网友:
CPU无供电与IO有关是吗?

网友:
不错。。。。。。。。。。。。。。。。。。。。

89757A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修台式机很少

网友S:
125脚12V检测实测2.5V
正常应该2V左右(IT8620E 下一片板再说明)
5V检测2.03正常
将12V检测的分压电阻摘了,连上5V的检测电压

第一块板子既然正常为什么要把12V分压的摘了接5V 求解?

网友:
技嘉不是有 备用的 BIOS吗 ?H61没有 ?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不懂,但是还是学习了

网友:
VIN检测电压3V正常的,曾经误杀

网友:
话说H61的坏板30收的贵了点

网友:
纯熟的高手境界

网友:
楼主轻车熟路,经验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S:
125脚12V检测实测2.5V
正常应该2V左右(IT8620E 下一片板再说明)
5V检测2.03正常

看清楚再回复,是5V检测正常 12v检测不正常,懒得找电阻就借用了5V的检测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R:
H61好的二手板就50块,30收个坏的还超值?

50估计买些3线和山寨的板可以,一线板100左右

网友:
技嘉的通病大全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O:
50估计买些3线和山寨的板可以,一线板100左右

你要多少啊,我这边二手佬手上的网吧货大把,5,60一片的一线H61,27的液晶他们300就出了,不要拿淘宝上的来比

网友:
30块一片H61 太便宜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些板的VIN检测电压3V正常的

网友:
曾经误杀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些板的VIN检测

网友:
有些板的VIN检测电压3V正常的,曾经误杀

网友:
高手   膜拜

网友:
这程序的问题  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H61好的二手板就50块,30收个坏的还超值?

好便宜,比一级气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要多少啊,我这边二手佬手上的网吧货大把,5,60一片的一线H61,27的液晶他们300就出了,不要拿淘宝上 ...

确实是这样,没得修了,虽然修起来很精彩,现实是我们快被逼上绝路了。

网友:
下次遇到也好解决了

网友:
现在二手板这么便宜,有人来修机板坏我都直接卖个二手给他省事赚钱多好,换下的坏板有空就修下。

网友:
高手就是好啊

网友:
刷个BIOS电源风扇不转了

网友:
学习了,修板高手

网友:
这个故障头次遇到

网友:
该学习修一下台式机了

网友:
他这个官网的BIOS!直接用编程器可以刷吗?没再管网上下过这样的BIOS都是在论坛里下的!

网友:
楼主的手法值得学习和借鉴,不能按老眼光看待通常

网友:
检测电压那里我一般测到12v 5v 两个电压一致就判定为正常

网友:
修多了,思路就顺畅了,

网友:
现在没有几个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台式主板了

网友:
品牌板子怪病多

网友:
吸取经验以后用得着

网友T:
"将技嘉后面CN改为TW就可以
官网上rev2.0的最低F7版本,最高F10A
估计以前客户自己乱搞乱刷的";;;楼主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进台湾网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将技嘉后面CN改为TW就可以
官网上rev2.0的最低F7版本,最高F10A
估计以前客户自己乱搞乱刷的";;;楼主 ...

台网BIOS比较全,不知道是我的网络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中文网我打开查不到主板,只能查到最新的主板,老板子查无此板

网友:
双BIOS是不是要一起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板技嘉设计为  3.0V  不能尽是 2V ..按原图纸计算一下就知道是多少为正常.

两个版本不同,找来图纸计算过后 ,确实电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