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20):
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Z470笔记本,说开不了机,然后我去测试果真开不了,然后打发客户走,说是主板供电有问题,需要放下了检查,等客户留下机器,我马上又去看了一下,果真不触发,我打算拆机的时候,拔下电池再试了一次,又可以开机了。现在总结出了,反正插入电池就是不触发,单用电池也不可以!!!!
都查了两三天,还是没有什么头绪,看看论坛有哪位大神,见过这种故障,求求大神来为我讲解一下。。。。

网友A:
保护隔离,充电芯片这边看看

网友:
查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B:
肯定是没过保护隔离啊

网友:
装上电池时:测充电与保隔肯定有参数不正常。

网友:
装上电池看公共点有无电压

网友C:
是带电池不开机?
在不开机的时候 按时序查公共点电压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充电芯片这边看看

已经换过 充电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没过保护隔离啊

那为什么单适配器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带电池不开机?
在不开机的时候 按时序查公共点电压

是带电池,开机掉电,电流在0.1几掉了

网友D:
带电池和适配器测公共点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电池和适配器测公共点电压多少。

正常电压应该适配器的电压对吗?

网友:
保护隔离重点查询,应该处在acin这些信号这边

网友:
查系统管理总线(MBDATA,MBCLK),MBDATA、MBCLK由电阻上拉,容易坏,导致不认电池。

网友:
电池可能有问题,保护不开机

网友:
别用适配器,用电池,看看那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