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 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刷BIOS大神来解答下?

楼主(2016-05-20):
我手上又一台LA-9531P的Acer机子, BIOS 有密码, 顾客拿来解密的,为了图方便, 我在论坛上下了不少BIOS 刷上去都没用, 今天我BIOS 自己解了密码, 结果刷上去一样是不显示的,然后 我用原机BIOS 放上去 结果又可以显示, 在万般无奈下, 我把原机BIOS 备份了,刷在一个新的BIOS里面, 结果焊上去一样开机不显示的, 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下这是什么情况? 原机BIOS是25Q64F的我拿出来新的BIOS也是25Q64F的,就是不显示, 急求大神解答! 急!急!急!!!

补充内容 (2016-5-21 18:41):
密码破解成功了, 可是BIOS 带OTP的 我把OTP备份出来耍在新的BIOS芯片里面一样是没用的, 密码虽然破解了, 这个刷OTP还真是个大问题

网友A:
有些机器换BIOS本体,因OTP的原因刷正确备份的资料 会出现不跑马不亮机 ,   具体可以找下迅维的bios合成看下
或者找原厂 或者让人合成下试试,可以淘宝。

网友:
不会吧,没有遇到过,如果是刷备份的有可能是不亮的,有些要处me固件

网友B:
是否OPT数据没刷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器换BIOS本体,因OTP的原因刷正确备份的资料 会出现不跑马不亮机 ,   具体可以找下迅维的bios合成看 ...

OTP神马东西? 我在去看看迪拜大神的视频去……泪流满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OPT数据没刷过去?

原来机子备份下来的难道里面没有这东西?

网友D:
新主板bios里面含有me,刷备份的不行,需要重新合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新主板bios里面含有me,刷备份的不行,需要重新合成

我是原本机子备份出来 解了密码在刷进去 不跑码了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器换BIOS本体,因OTP的原因刷正确备份的资料 会出现不跑马不亮机 ,   具体可以找下迅维的bios合成看 ...

OTP 用RT809F怎么读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机子备份下来的难道里面没有这东西?

是有的编程器没有读写OPT数据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494  参考

谢谢  备份出来了 现在一会测试下 看可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备份出来了 现在一会测试下 看可以用么

嗯 祝你好运 记得反馈后续

网友:
bios要分离的,处bios才可通用

网友:
不换BIOS芯片的话,无需理会OTP,可以网上找个版本改ME固件

网友E:
Bios的密码通常都是先软解, 软解不行才刷BIOS, Acer机子的密码还是比较容易解的, 输入3次错密码后有一组数, 可以算出密码的。

网友:
学习了,特别是楼上的让我见识不少。

网友:
密码有单独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原本机子备份出来 解了密码在刷进去 不跑码了

刷回原来的Bios芯片应该可以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的密码通常都是先软解, 软解不行才刷BIOS, Acer机子的密码还是比较容易解的, 输入3次错密码后有一组 ...

一组数字是42688987 不知道怎么算

ic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算出来了 进入BIOS 了 怎么关闭BIOS 的密码?

在Bios更新密码选项按回车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Bios更新密码选项按回车键

之前我主板拆出来 以为这密码一样,装机起来发现密码不一样了,现在破解成功了

网友F:
密码还可以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密码还可以算出来?

Acer 的应该还是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OTP也分512  2K 8K之分,一定要一样写进去才有用。

网友:
otp是个什么鬼,谁教我下,不懂

网友:
现在很多的BIOS要刷合成的  就像苹果和IBM的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