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370X 4G毒药版风扇不转问题

楼主(2016-05-20):
显卡:蓝宝石R9 370x 4G显存毒药版,三风扇,双6pin供电。
故障情况:三风扇冷开机时正常转,开了机后再重启或关机后马上开机,风扇就不转了,标志灯也不亮了,看视频玩游戏温度直逼100。
断电大概十分钟再开机要正常。
电源电压正常,另外听说技嘉970主板桥温度高是正常的是吗?不会影响这个显卡吧?
还有偶尔有蓝屏,最近频繁点,不知是win10原因还是主板桥还是这个显卡问题。

请教下是什么问题的可能性大,芯片组还是风扇相关的电路问题,还是这个显卡的通病?先谢谢了,这种问题返修人家会怎么修?

网友A:
这种问题大部是厂家设计上问题,内部有整改通知,你直接反售后去处理。

网友:
拿到图纸才能分析了

网友B:
直接供电让它不停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供电让它不停的工作

我也想过,如果是就显卡就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大部是厂家设计上问题,内部有整改通知,你直接反售后去处理。

哦,谢谢老师,我就是担心一些售后不认真,修不好,浪费时间啊,您这么说我就放心送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