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193W 三星屏LTM190M2-L31 程序

楼主(2016-05-20):
驱动板坏了,不通电
买一片回来
装上白屏

卖家发给我一个程序,刷好装上OK了

网友A:
这个还不是完全的白屏,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是完全的白屏,是程序的问题

对的要是完全白屏的话估计屏供电都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是完全的白屏,是程序的问题

我对卖家说,白加花。
卖家说,三星屏的程序不一样。
刷程序就好了,还真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要是完全白屏的话估计屏供电都不对了。

昨天还修一台飞利浦 22寸,白屏。
屏供电5V 没有,直接飞线。电压是有了,还是白屏。
我以为是驱动板坏了,也是买了一片驱动板,装上还是一样不行。
【最后飞根+换屏线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