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A宽屏换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6-05-20):
一台联想L196wA宽屏显示器,通电绿色指示灯亮一下,屏亮一下黑了,指示灯变黄,接电脑指示灯还是黄的。检测电压正常,有16v 5v输出,换高压板故障依旧,换通用驱动板,1440x900.lvds双8.点亮屏,进系统后显示正常,但是在电脑启动是黑屏白字时无法显示如图,出xp图标了就正常了,是什么问题,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那说明你目前的程序不适合,再找几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楼主的这个屏是不是三星的,可以用其他通用板换一下,不行,再找程序刷。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驱动板显示慢吧,没关系的

网友:
你的这个驱动板和这个屏不兼容,换个别的型号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再找个程序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程序不对   换一个驱动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