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桥后BIOS引起风扇狂转、亮机慢、二次开机等问题是主BIOS区域的问题还是ME部分的问题

楼主(2016-05-20):
  换桥后BIOS引起风扇狂转、亮机慢、二次开机等问题是主BIOS区域的问题还是ME部分的问题?
  平常出现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更新ME部分,没ME才到官网下载合成,也都能解决。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出现这种情况是ME部分的问题,今天突然发现有好多官网分离下来的BIOS都是只更新主BIOS区域,没ME部分,就像华硕下载下来只有主bios部 分,但是合成后也能解决这种问题。
  那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BIOS中哪个部分的问题?

网友A:
毫无疑问,是ME的问题。

网友B:
是BIOS里面的me固件有问题  得替换纯净版me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是ME的问题。

可是 咱们合成的 肯定是用原机的ME 官网下载的主BIOS进行合成的。为什么也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BIOS里面的me固件有问题  得替换纯净版me才可以

可是 咱们合成的 肯定是用原机的ME 官网下载的主BIOS进行合成的。为什么也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 咱们合成的 肯定是用原机的ME 官网下载的主BIOS进行合成的。为什么也能解决问题呢

你换桥了 原机me 不一样了

网友:
遇到好多问题总觉得是bios的问题可是怎么刷都一样,现在的bios问题真的多

网友:
  bios问题在以后会越来越多

网友:
以后BIOS 问题也不少.要学会分离BIOS了

网友:
我也要学习分离才行了,不能每次都某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