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投影仪不通电 维修, 另附2例个人认为通病(因为修到比较多)

楼主(2016-05-20):
       个人维修投影仪也算是自学的吧。因为店里有这方面的业务。
我这里修投影仪的也少,基本上同行的都是我们再修。个人认为投影仪还是比较
好的,就是前期拆装比较麻烦,后面熟悉之后就不会觉得了。还有就是测试比较麻烦。
另外还有就是难判断问题,就如同修台式机板子的人一样,刚修笔记本碰到保护
隔离充电电路等问题都有个过程。不过投影仪的利润还是蛮大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公司的
价格的话还是比较好报的。

说入正题。一同行拿来一台三洋投影仪。故障为不通电。
维修员:俞晨
地点:江西九江。
居然不通电直接让徒弟拆开,一般这种不通电指示灯都不亮,很有可能是电源板上面的问题。
徒弟拆开投影仪直接电源板拆出来给我,

电源板我相信很多修显示器或者电源的人都知道。先测量保险,整流桥,开关管,芯片外围。
还有就是后级二极管输出有无短路。我都测量了一遍都没问题啊,不管了通电测量吧。
直接通电,先测300V正常的。在测后级 2个双二极管,也有输出啊。一个6V左右一个16V左右。
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是空载。 难道拆一下就好了?应该不可能,我又问徒弟是不是那个按的没按下去。
相信会修投影仪的知道,不过看帖子的肯定有初学者,我来告诉一下大家,
有的人拆了灯泡盖就会不通电,那是因为灯泡盖下面可以压到一个开关一样的装置,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
知道的可以说下,我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下次有机会我拍给大家看。因为我这台没拍。
徒弟说压过了还是一样,那好吧,运用笔记本的知识,有的机器拆开就正常装起来不正常。
那我让徒弟全部装起来,发现还是不通电,一个一个拔线,

拔到这个OK了可以通电了。一看接到喇叭,应该是声卡。
拆下来测量发现电容都是短路的。看来就是这个问题 了。
先拆大电容。故障依旧,接着拆芯片,故障依旧,后面继续找找到C016无短路了。

把芯片装上去。看下焊工。

接着把这声卡板子装上去,全部装起来上电,完美解决了。几百块到手。比笔记本划算。

接着来2例个人认为的通病。可以给大家创造利润。
客户一起拿来的3台一样的宏基投影仪。
型号S1213,

2台故障是可以正常点亮,几分钟后自动关掉报错。风扇报错。
走了很多的弯路,外面的大风扇可以看得到,是正常的。以为是检测信号等问题。
之后发现里面的一个风扇有问题,但是它刚开始还能点几分钟,容易造成误判。。

还有一台投影仪也是会自动关机而且还会闪烁,一般这种都是灯泡问题,
要不就是色轮或者就是色轮传感器的问题,清理一下了色轮传感器OK了。应该是通病风扇。
还有几台客户拿来的日立Q70好像是这个型号,拿过来花屏。就和笔记本显卡有问题的那种,
用显示器测试软件发现红色正常,绿色和蓝色不正常,这个就是2个LCD片坏了。一共三个
一般缺色等问题会是这个LCD片的问题。红绿蓝。

就是这三个排线,这三个排线拆机的时候要小心点拆坏了贼贵了,这个一般要发出去换。
听说要校正,具体我也不懂,那台发出去了等机器回来补上机器照片。下次来了直接秒杀。
这个机器修过不下5台。
            各位求加分,发帖2个来小时了。希望帮助各位。
     有什么笔记本或者台式机主板投影等问题的故障,
可以和我交流的欢迎各位。
QQ:454875360加的时候注明下。

网友A:
投影修起来 还是蛮有意思的    小店也一直在修投影  要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B:
投影仪的利润还是可以的,这技术不错啊,很厉害的

网友C:
希望楼主多发些这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修起来 还是蛮有意思的    小店也一直在修投影  要向楼主多多学习

以后多多交流下利润还算可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影仪的利润还是可以的,这技术不错啊,很厉害的

其实都是自己摸索的,为了赚钱,闲的时候就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多发些这类的帖子!

后续会再有这类的帖子发出来,希望多多支持

网友:
楼主也是大师级别的,不知有无修过苹果的工作站,可否讨论一下,这机器我也遇到过,只是没修好,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正好看见别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052-1-1.html

网友: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你是有什么方法来判定灯泡的好坏的吗?有时候如果用眼睛看不出来,就有点无所适从。望赐教!

网友:
最喜欢的就是通病了,问下楼主    明基ts5275开机一会断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高手,投影机都会修了,加分顶一下

网友:
现在投影仪学校,KTV ,用得比校多了,基地没有这名课程,应该想学的会很多,

网友:
有着给人评分的习惯。鼓励发帖

网友:
这个牛逼啊

网友:
修投影仪,感觉挺不错的,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修投影,还是赚钱,比修笔记本和主板强的多啊

网友:
修投影仪,挺不错的,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维修真的很比较辛苦

网友:
宏基的投影机都有这种风扇坏的 我都修了10几台了

网友:
换风散换灯泡,不错。

网友:
先收藏加分,以后碰到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D:
看起来比修笔记本 利润可观多了

网友:
投影机修的不多,电源的可以修一些

网友E:
我修过几个DWM处问题有噪点的

网友F:
修投影确实赚钱,换灯泡的多一点, 请教一下楼主,上回有个投影开机灯泡亮20秒左右就黑了,换灯泡也不行,机器没断电,是不是电源板问题呢? 以前也修过一个开机亮一会20分钟左右,突然断电的,然后再按开关也能打开,测量电源板电压都正常,只是一会又断电,后来拿给别人修,说换了一个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比修笔记本 利润可观多了

起步应该最少要300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几个DWM处问题有噪点的

这个成本太大了吧,我一般会给客户说下。成本太高不建议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投影确实赚钱,换灯泡的多一点, 请教一下楼主,上回有个投影开机灯泡亮20秒左右就黑了,换灯泡也不行, ...

这个有可能是点灯板,或者看下电源板给点灯板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G:
楼主,交流一下,调液晶片呗, 我上次调过一台日立的,感觉还可以的呢, 就是调好了,眼都花完去,强光,炫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交流一下,调液晶片呗, 我上次调过一台日立的,感觉还可以的呢, 就是调好了,眼都花完去,强光,炫 ...

实不相瞒,液晶片我是直接发出来换。调那个很麻烦的。是不是日立Q51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实不相瞒,液晶片我是直接发出来换。调那个很麻烦的。是不是日立Q51什么的

是的,  我也发过给别人调,感觉也是效果一般,不如自己调,

网友I:
大神呀  咋个 你神马都会修呀   拜莫已久

网友:
确实,我也是自学的,感觉投影机没有多难修,就是资料太少,如果是主板问题就蛋疼了

网友J:
修投影仪修的少  一般都是坏灯泡的多  上次帮一个学校的投影仪清灰 共20台  基本上都是开久了就自动关机的那种 很不好弄

网友K:
投影仪 这边也修过.一般灯泡不亮 不是灯的事.就修不了.要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我也发过给别人调,感觉也是效果一般,不如自己调,

这个日立Q51  Q70什么的都是有通病的就爱坏那个片,发片子相差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呀  咋个 你神马都会修呀   拜莫已久

都只是略懂略懂而已,没事自己琢磨前天还帮客户弄个不读盘,弄数据的几百块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投影仪 这边也修过.一般灯泡不亮 不是灯的事.就修不了.要多向楼主学习.

下次有问题可以交流下,主要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也没人共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投影仪修的少  一般都是坏灯泡的多  上次帮一个学校的投影仪清灰 共20台  基本上都是开久了就自动关机的 ...

坏灯泡要不就是使用太久,要不就是温度太高或者关机后直接断电没让投影仪冷却。清灰价格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