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4S掉了是什么配件

楼主(2016-05-20):
看一下4S掉了是什么配件,六脚的,现在提示没信号,112也打不了,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FL4_RF,1、3脚好像可以直连

网友:
看图纸是短接1,3脚就可以了吧,4,6空,2,5接地,1天线,3cpu

网友:
非常多谢上面的热心兄弟,我试一下,

网友:
是个天线 楼上正解呀  好牛

网友:
是滤波器啊。

网友:
这个可以飞线的

网友:
飞上后有信号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