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1插电就0.2安

楼主(2016-05-20):
戴尔,《Compal LA-9104》,插电就0.2(注意其实不是自动触发),桥发烫,后继电压vs后缀的都出来了。测得SUSP为低,这在待机应该是高,追查到qz8的g极是低电平,这是对的,而qz8的d极却是低,电阻RZ10嫌疑较大,先不去动电阻,vs既然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干脆将错就错,让qz3的+3V_PCH也出来看看结果怎样,于是直连qz3,如果电流能起来就说明故障点不多、问题不棘手,直连后果然亮机,有的放矢了,现在该治疗为何待机就出vs,前面说过电阻RZ10嫌疑最大,代换后果然ok,但试机1个多小时就掉电了,说明这电阻不是元凶,此次掉电后出现新状况,每次触发后待机停在0.01安,3/5v电感有出来,但35页的后继电压全都没出,公共点正常(驱动电压的源头),是谁能同时影响到PCH_PWR_EN#和SUSP这两个驱动信号呢,二者的公约数屈指可数,ec便是其一,代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ec不良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A:
深夜发贴,楼主很有心,,EC是哪家的。

网友:
5v先出来引起待机偏高,时序上也不对,ec引起的掉电没有示波器对比,能想到ec说明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夜发贴,楼主很有心,,EC是哪家的。

好问题,我帮他回答,这是自带程序,可以剪板,也可以自己刷

网友:
待机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