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出声音维修

楼主(2016-05-21):
第一次修这种机。。一波三折的过程。一客户寄过来修的。说不出声音,打开电脑配件装上。点亮。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没声音,查看一下驱动。驱动正常。换个驱动试下。也一样。后面在联想官网下载一个驱动也一样。点音量有波动。。代表检测到声卡了,怀疑是不是喇叭坏了,接个耳麦进去反复测试也没声音,那就声音没有输出来。。找到图纸打开。查看各供电:
在实物上看了一下。。没看到声卡蕊片,又打开点位图 才看到蕊片被读卡器铁片给压着了。。拆掉读卡器铁片,终于看到了蕊片。。跟着查蕊片的工作条件。先从1脚,9脚,25脚,38脚,39脚,46脚查代电。查到38脚时没电压。。不正常。。查看图纸38脚电压来源 由这个管子转换而来,查看管子的条件。一脚有电压,3脚开启也有3,3V。而5脚输出没有电压。难道是管子坏了。。不管先拆了再说。拆了直接飞根线直连
再上电,,不触发了。有问题。。测一下电压还是没有。难道有短路,关电。打下二极体值。真有短路,又拆掉飞线。打二极体值,蕊片这边有短,测一下管子连接的电容,短了。果断拆掉,再上上管子再上电。。能触发了。。但还是没声音。再测一下电压,管子的电压还是没过来。看来管子也坏了,再折掉管子。飞线。上电触发了。。进系统时响了一声。响了一声,那个鸡动啊。终于听到久违的系统声了,再进系统放个小电影,又没声音了,,这我也是醉了,,报着心态去试试加焊蕊片。。。用风枪加烙铁猛加, 上面有一脚连锡了。大家不要误会哈。呵呵。。因为那两脚本来就连一起的。接地了。。不影响,,再上电。又听到声音了。。这下应该好了吧。。进系统后放个小电影(大家不要想歪了。。。。)OK了。。发个图证明一下,,嘿嘿

网友:
不换芯片返修几率大啊

网友:
楼主发个图也不能证明声音正常了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加焊一下声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换管子 加焊 搞定,,,,收钱

网友:
重点不在于修什么?而在于修东西的思路,谢谢楼主,对于我的小白很有借践意义。

网友:
没+5va只是会无声吗?

网友:
还好只是声卡的供电坏了。

网友:
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声卡的电容故障经常会引起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