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享今天修到的其中几台机子。

楼主(2016-05-21):
1。一台IBM E50电流跳到1。62A,没显示,拔掉内存后,会报警。不用说这是018显卡的问题了。
我拆这个显卡是先把显卡芯片旁两个灌胶的显存给拆了

再进烤箱两小时左右,把显存做上,

这时就可以拆显卡芯片了,再也不用担心冒球了,显存你只要定位好,用BGA的热量就可以焊上它。

就这么简单(其实也挺费时的)

2。一台E40 AMD的也是无显。这款机要断定是北桥还是显卡,其实挺易的。我手上这台就是北桥虚了。

做这个北桥,就不用拆显存那么麻烦了,用隔热纸就OK

看拆的还可以吧。

逆过程做回就可以了,这做AMD的做过桥都会这样报错,相信大家都知道如何去操作了,我就不出丑了。

3。再来一台T400集显不触发的。
拆开后没发现竟没有进液挺让人揪心的,待机0。017A ,3/5V也出来。短接键盘接口的19P也没反应,
按电路查发现U61的15VDD没有,查控制没有,快速换了24513FG(记的不是很清楚了)后,还是一个鸟样,
最后找一个料板终于发现目标。

直接从料板上移过去

网友:
今天发的是纯手工的活,希望大家也能给我加点下载分。谢谢。

网友A:
做显卡拆显存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B:
如何知道是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我是新手希望楼主给解答一下!

网友:
专业维修的高手呀。我这样的只能算是新手

网友:
看来很有经验

网友:
最后的t400掉件了?这样看出来。亏得有料板。那会不是被人人为摘掉?原先故障你给修好了

网友C:
第一台,非要拆显存吗?

网友:
纯手工活  不错!有质量~

网友D:
显存用多少温度焊接上去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E:
我就想知道,显存如何值球。

网友:
纯技术活,功力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显卡拆显存还是有点麻烦

如果做好显卡之后才发现显存冒球,再来拆显存就修好的机会就会低很多,主要板会变形。当然我先拆也会变形,但经过拆显卡芯片时上BGA板就会自动校正过来了,而且把显存也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知道是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我是新手希望楼主给解答一下!

就利用给芯片加热阿,但因为北桥和显卡隔的比较近,加热时这个量要把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显存如何值球。

我没有显存的钢网,就是手推。也不多阿。ASUS的板载内存都推过了。这是小K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用多少温度焊接上去的?

主要是里面有黑胶,能把它撬起,又不让PCB掉漆为好。

网友:
我看着好流弊的感觉  好多经验迎面而来

网友:
灌胶的东西处理的很完美

网友:
T400幸亏有料板

网友:
黑胶的有啥技巧呢?我拆过几次都拆坏了

网友:
高手,生意也不错,

网友:
秒杀大师啊

网友F:
楼主那边的生意挺好的,一天都能修很多台,你那边的维修价格怎么样?我们这边现在市场的价格被一些不会修的人搞的很低了!

网友G:
LZ修的不错,经验也很丰富!只是要搞掉显存,再做显卡,有点太麻烦谨慎了,这种板还是扛得住的,不用取下显存或显卡,只需先用210左右,上板BGA走一两次,再250--260可安全取下显卡,而且再做回去都可正常用啊,

网友H:
拆显存。 很麻烦的 。 锡纸贴好的  就OK 了

网友I:
T400是掉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T400是掉件了吗,、、

没错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修的不错,经验也很丰富!只是要搞掉显存,再做显卡,有点太麻烦谨慎了,这种板还是扛得住的,不用取下显 ...

你这个经验也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
修的不错,手工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显存。 很麻烦的 。 锡纸贴好的  就OK 了

以前也是贴锡纸,但总是时不时会出意外,再搞起就手尾多。

网友:
处理灌胶真的是技术活 我就还需要多练 没耐心真不行 掉件的板子是真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边的生意挺好的,一天都能修很多台,你那边的维修价格怎么样?我们这边现在市场的价格被一些不会修的 ...

一天差不多十台吧。价格都是同行的。不高。

网友:
植株活,不用发了吧,这些大家都知道

网友:
AMD的机器一般都不换了,直接换板,芯片太贵,用没多久显卡估计会挂

网友:
E40 E50 做BGA我还没拆过显存,包好点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台,非要拆显存吗?

我也感觉不用那么麻烦。这个机器修得比较多,我从来没拆过,

网友:
如果是AMD芯片组一般都的北桥虚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