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修不好上来求救了 GA F2A75M HD2 跑码不亮机

楼主(2016-05-21):
主板到手触发不跑码,内存供电正常,CPU0.9V 不正常 VDDA2.5正常 总线正常 桥供电正常
插电放了一晚,第二天打算拆下来,拆下来后发视左下角有微热,觉得奇怪,看了是声卡发热。
于是拆了声卡 触发跑码了 打了一下CPU电压 1.4V 可是不亮机。跑0D A6 以为BIOS问题。又刷了最新BIOS
触发跑码停不下来,不断自重启,还是不亮机,又刷了出厂BIOS 又是卡0D A6

现在全板电压正常,就是不亮机。。。。。跑码过程中看到出现过25 26 技嘉的板子·过了这个25 26 就是说主板已经是正常过了显卡了·
可是无论核显还是外显都是最后卡0D A6

有修过的吗·给点意见·

补充内容 (2016-5-22 17:10):
谢谢大家,我刚去拿CPU去给同行试了·CPU不亮机。确定是CPU坏了·我觉得主板应该是可以的·同行那没有散的CPU给我试主板·有点可惜·

网友A:
找个一样的声卡上去,既然没有办法了,有的机器可能检测到外设没有也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声卡上去,既然没有办法了,有的机器可能检测到外设没有也会不正常

装上去了是ALC887 还是跑一样的码·声卡也没有发热了·。。

网友:
有人知道这问题吗??

网友:
试下加焊桥

网友:
再刷、多试几次

网友B:
楼主的焊工真心不敢恭维,看看旁边的元器件吧,没问题再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换板啊,换了再慢慢来修

网友:
用的什么U 上独显看看

网友:
U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焊工真心不敢恭维,看看旁边的元器件吧,没问题再刷几个BIOS试试,

不啊·那是松香而已·洗干净了跟新的一样的·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U的问题·我这没有FM2的U·打算一会去同行那里借一个试试看·
因为这不科学啊···

网友:
我觉得在主板修好短路后·再去加焊桥这是不智的··毕竟声卡坏前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C:
换根内存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根内存看看跑什么码

一样的码·我换三条了··我还是晚点去借了U试试··

网友:
借U,你不如上独显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种码

网友:
上独显也是跑这个码·不亮机·

网友:
CPU坏会这样的

网友:
U坏了按理说是不跑码的。查一下北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