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6-05-21):
技嘉GA-P61-S3关机自动重启 这板子关不了机 在系统里关机也是关机之后自己就开机了 这是哪儿的问题 求告知

网友:
网卡有问题会导致

网友:
你换个io试一下看看

网友:
也遇到过没修出来坐等高手

网友:
手上也有二块  也是这问题  测各电压正常 IO也换了  BIOS也刷了  都不行  头疼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的网络唤醒。?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哦

网友:
算不算自动上电啊   试试清COMS下 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一个wake信号问题

网友(2016-06-21):
学习下, 赚点下载分

网友:
查下PCI_WAKE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