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笔记本修不好

楼主(2016-05-21):
一  华硕A555L 板号X555LD 进水机,上电,电流在0.58这样,不显
二  华硕 X84H   插电  直接烧充电口的一个MOS  管
三  华硕 板号 K42DY  刚开始有待机,不触发 无 3V 和5V  现在被我修的 直接没待机了,
这三台华硕 ,一台没修好,头大啊,有同行是安徽附近的省份的不,发给你修好了,崩溃了我

网友:
华硕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无边思绪大神是安徽的    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昆山的能发不。

网友:
不会吧,故障扩大了,呵呵

网友:
华硕不好搞呀,X84H是大短的还可能搞搞

网友:
本人是自学的,看了下以前的饼哥的远程教程,还有很多不会啊

网友:
这就放弃了?楼主不如去基地系统学习下

网友:
别放弃呀,请教下店里的师父呀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找参考了

网友:
3台难缠的华硕啊,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兄弟。坚持。说不定一会就来灵感了。我也是自学的。半桶水

网友:
安徽蚌埠路过

网友:
部分故障应该有修复的可能  也可以联系基地的维修

网友:
全都是华硕,华硕个辣鸡生产的东西都不好修

网友:
要是你同一天遇到这3台机器 那才是要崩溃

网友:
华硕没图纸和点位图还真不好修

网友:
华硕图纸控制太严了,要有图纸都一样

网友:
这么气磊啊....进水应该好好维修的啊0....X84H 烧MOS  应该也很好维修的啊0......K42应该更加好维修啊....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两台华硕的,华硕的有点位图的,有台也是进水,公共点电压都没有,充电芯片位置进水,今天烦不修,明天研究

网友:
进水机,重点放在进水那块,仔细看有没断线的,一般都是进水地方出问题了。第二台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很难修,可以考虑不要用电池。不触发先放电,查LID,查晶振,查南桥待机电压,EC发出VSUS_ON等等。。

网友:
把板发到深圳来给我搞

网友:
忘掉痛吧 每个人都有遇到过你这样的一例,忘掉吧,干下一台。

网友:
找无边 思绪啊   那是高手

网友:
华硕没图纸啊

网友:
华硕的修复率不高呀

网友:
华硕的和以后的焊接的CPU都是 难修啊 ,一个CPU 太贵了  不敢动

网友:
说的很简单,但是包含的意思很多,不好评价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好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