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屏幕有时候没有触摸,哪里问题?

楼主(2016-05-21):
小6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时候屏幕没有触摸了,按一下开机键黑屏后,在按一下开机键亮屏后,触摸就有了,有时候来电也是这样,没触摸,接不了,也要重复按开机键动作后才能有触摸,这个到底是触摸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求教求教

网友:
只能拆开重新插下排线,还是老样子可能就是主板触摸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触摸芯片四角焊盘是否有掉点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不是主板问题  是屏幕问题  我换屏就好了

网友:
换屏不好就重植触摸芯片吧。。。

网友:
大多是屏幕问题,之前有台机子摔了几次,屏幕支架听筒哪边和脱胶了,用了几天后就出现触摸失灵问题。应该是支架脱胶后屏幕翘起来拉到排线。换屏幕后正常。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一般不是屏幕问题就是触摸IC

网友:
绝大多数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6P换屏旧好。。

网友:
我的机器也出现过着问题 有时候触摸还会跳

网友:
换触摸屏包好

网友A:
楼主来了,换了个屏幕,还是会出现触摸不灵,但是好像感觉次数少了一点,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了,换了个屏幕,还是会出现触摸不灵,但是好像感觉次数少了一点,应该是主板问题

  你好,你这个是触摸IC有问题,然后下面有断线需要单独飞线才能彻底解决你触摸不灵的问题。如果不是专业维修的话,这个一般维修不了,也容易扩大故障,所以请慎重。。。。

网友:
这么多大神都让换屏,楼主就先换个屏吧

网友:
楼主已经换了3个屏了,还是差不多,是主板问题

网友:
触摸Ic 或者接口

网友:
这几天我遇到两台这样的问题了,目前都是换屏,看看后续怎么样。

网友:
换个屏把试下

网友:
我是主板问题,不是屏幕问题,因为换了屏幕还是这样,只有修主板了

网友:
触摸芯片M1断线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是触摸IC有问题,然后下面有断线需要单独飞线才能彻底解决你触摸不灵的问题。如果不是专业 ...

我想学修手机  一直是修买笔记本的  要多长时间学

网友:
触摸IC的问题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