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师傅们指点一二:6P用Wi-Fi一直下载就出现卡白苹果

楼主(2016-05-21):
型号:苹果6Plus
描述:之前进水;
现在问题是;有时候打开Wi-Fi;一直下载东西;然后出现卡住黑掉白苹果;用自己的4G一切正常!
有时候卡住重启Wi-Fi变灰;但是再重启一下又能正常使用;是在用Wi-Fi情况下才出现!
难道Wi-Fi模块有问题?可是又能正常打开Wi-Fi开关!
还是Wi-Fi旁边的某个零件有问题!之前进水导致Wi-Fi很弱;换了根原装天线;Wi-Fi信号正常!

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
进水机 最不好说了

网友A:
你没有碰到过吗?
应该是打开Wi-Fi
电流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碰到过吗?
应该是打开Wi-Fi
电流有点大

打开WIFI 电流就变大!~是wifi芯片漏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WIFI 电流就变大!~是wifi芯片漏电了吧~

所以就导致这个问题!不开Wi-Fi一切正常!

网友C:
换嘛,进水谁好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嘛,进水谁好说啊

好的;6代和6PWi-Fi通用的吧!

网友D:
昨天碰到现象和你差不多,经一一检测,是CPU在倒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碰到现象和你差不多,经一一检测,是CPU在倒乱。

最后解决问题!中频!重值!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查下滤波器。

网友:
弄好没有哦。学习了。

网友:
居然是中频的问题,,差点被晃乱了

网友:
中频的问题???  没有没啥原理剖析什么的~~~~

网友:
6代中频确实坏很多,无服务那些,很多都是中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