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20不触发如图

楼主(2016-05-21):
不触发 图中的电压不正常吗? 怎么办

网友:
后级拉低了3.3V把

网友A:
是实际测量的吗  根本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实际测量的吗  根本不合理

实际测量的             RSMRST#没有电压   ec条件正常还换了一个

网友:
旁边的电容漏电了。看看拆掉了

网友:
r2709电压不正常啊,看看是不是有漏电的

网友:
感觉有点扯~ 这电压根本就不合常理~

网友:
G极3.3V不是会把S极拉成0了吗

网友:
G级有3.3V的话 D级应该为低啊   没量错吗  G级应该为低才对吧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后级负载有问题把电压拉低啦!但你说的,完全不合理

网友:
就这两个图我是看不出什么玩意来

网友:
上拉电压怎么会比那边的低

网友:
G级3.3V 你的D级还有3.3V  那就把Q2706 换掉。

网友:
这个图不对吧

网友:
乱搞,你[应该]量错了

网友:
BIOS资料有问题吧

网友:
你确定你测量的试图上画的这样吗 扯淡

网友:
r2709是上拉电阻 前端2.9v后端怎么可能3.3v q2706g极3.3v会导通拉低d极为0v d极更不可能是3.3v

网友:
把Q2706拆了在量··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提前出了··

网友:
图片有点少分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