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VY22A 电磁炉电路故障分析

楼主(2016-05-21):
MC-PVY22A 电磁炉电路故障分析(转帖)

一、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
故障分析:
出现代码故障,是由于锅具温度检测电路;IGBT 温度检测电路;电源高低
压保护;过零检测电路出现问题
检测步骤:
(一)、E01、E02、E03 代码
①出现该故障是表示锅具温度检测电路中的热敏电阻出现问题(断. 短路或
阻值变化),因此我们可将故障范围定位在锅具温度检测电路及主控IC 上。
②把锅具热敏电阻插子从板上拔出来,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阻值,常温下热
敏电阻的阻值是100K 欧.由于热敏电阻采用的是负温度系数材料,其阻值会随
着温度的上升而下降.在测量中如果测量值为0 欧或者阻值无穷大,就表示热敏
电阻已经短路或者断路,把热敏电阻拆下来,换上新的同型号的热敏电阻.上电
试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③如果热敏电阻本身是好的,我们就可以把故障锁定在后级电路上,就必
须上电对电路进行分析了。用万用表测量主控IC 第26 脚是否有0.66V 的电压,
如果电压正常,我们可以把故障锁定在主控IC 上。如果电压不正常,我们用万
用表电阻档测量R6、R17、C5,把有问题的元器件拆下,换上同型号的元器件。
如果元器件正常,我们可以把故障锁定在IC 上,把IC 从板上拆下来,换上同
型号,同规格的IC,上电试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二)、 E04、E05 、E06 代码
①出现该故障是表示IGBT 温度检测电路中的热敏电阻出现问题(断. 短路
或阻值变化),因此我们可将故障范围定位在IGBT 温度检测电路及主控IC 上。
②把 IGBT 热敏电阻从板上焊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阻值,常温下热敏电
阻的阻值是100K 欧.由于热敏电阻采用的是负温度系数材料,其阻值会随着温
度的上升而下降.在测量中如果测量值为0 欧或者阻值无穷大,就表示热敏电阻
已经短路或者断路,把热敏电阻拆下来,换上新的同型号的热敏电阻.上电试机
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③如果热敏电阻本身是好的,我们就可以把故障锁定在后级电路上,就必
须上电对电路进行分析了。用万用表测量主控IC 第27 脚是否有0.48V 的电压,
如果电压正常,我们可以把故障锁定在主控IC 上。如果电压不正常,我们用万
用表测量R9、R23、C6,把有问题的元器件拆下,换上同型号的元器件。如果
元器件正常,我们也可以把故障定位在主IC 上,把主IC 从板上拆下来,换上
同型号,同规格的IC,上电试机,一 切正常,故障排除。
(三)、E07、E08 代码.
故障分析:
出现该故障是表示电源高低压保护电路和过零检测电路出现问题,因此我
们可将故障范围定位在电源高低压保护电路、过零检测电路及主控IC 上。
故障判断:
首生我们测量主 IC 的23 脚的电压是否为3。76V,如果电压不正常就表示
故障在高低压保护电路,如果测量到的电压正常,就表示故障在过零检测电路。
(一)、电源高低压护电路故障
检测步骤:
①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交流电源输入端是否有 220V 的交流电。如果该电压低
于150V 或者高于250V 时电磁炉的高低压保护就会动作,此时的故障与电磁炉
本身无关。待供电电压恢复正常之后即可消除该故障。
②如果检查上述的电压是正常的,那么就必须上电对电路进行分析。在正
常工作时,IC 第23 脚的电压为3.73V 左右。如果电压正常,但故障依然存在,
就表示主IC 已经损坏。如果电压不正常,我们就要检查R38,R8,R18 电阻值
是否正常;检测C29、C4 是否有漏电、击穿等现象。上述元器件只要其中一个
出现问题就会引起电压保护电路动作,把损坏的元器件拆下来,换上好的同规
格的元器件,开机正常,故障排除。如果故障依然存在,在其它元器件都是完
好的情况下,则说明也是主控IC 本身损坏。换上好的同规格的主控IC,开机
正常,故障排除。
(二)、过零检测电路故障
用万用表测量主控IC 的第17 脚是否为0.56V 电压,如果电压不正常,请
检查D300、D301、R308、R70、R71、C40、C11、Q4 是否有损坏,把损坏的元
件更换,上电试机正常,故障排除。如果测量到的电压正常而故障没有排除,
问题就在主控IC 的本身。更换上同型号的IC 后,上电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看不懂,看不懂,电磁炉,应该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