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暗屏,少了亮度要怎么修

楼主(2016-05-21):
大家看图,就是第5脚没有电压,我短接5-6脚又白屏,,然后这个脚到了,UM-PX这个芯片,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芯片,我在 主板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哦
芯片
暗屏

网友:
有一个调节亮度的信号

网友A:
你描述的暗屏是有图像无背光,还是无图像无背光?
技佳55
没有背光,有图像
详情

网友:
查3.3开启看看,

网友B:
显卡芯片啊,这个,你要看显示芯片有没有收到这开启和调节的信号
技佳55
没有显卡,集成在CPU上面
详情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暗屏的话就是屏高压没起来,你短接5.6脚高压起来了就白屏?那你看看屏3.3V供电是不是拉低了
技佳55
有3.3VVVVVVVVVV
详情

网友:
短接56脚肯定会白屏啊,因为3V提前开启,你要查那个信号是哪来的。

网友:
6脚的事摄像头的 你拉个adj试试看~

网友:
DP转LVDS的转换芯片,应该在屏接口附近可以找得到

网友:
直接从5.6脚 焊一起不就行啦!

网友:
暗屏还遇到没修好过的,你把这脚翘起,其他地方拉个3.3 试试

网友:
直接拉个三v过去

网友:
U902找不到吗?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背光调节信号啊

网友:
什么情况 干显卡阿

网友:
有显示没背光好搞呀,,,没显示就可能显卡问题了

网友:
直接在屏上改就可以了,用不着拆机,如果被拉低, 把屏线抽出来,拉低的线直接剪断,

网友:
屏供电有了吗?

网友:
brightness 亮度 第5脚就是亮度调节 15脚是背光开启 1脚背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暗屏是有图像无背光,还是无图像无背光?

没有背光,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芯片啊,这个,你要看显示芯片有没有收到这开启和调节的信号

没有显卡,集成在CPU上面

网友:
这是背光亮度调节吧,断开拉个3.3V过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暗屏的话就是屏高压没起来,你短接5.6脚高压起来了就白屏?那你看看屏3.3V供电是不是拉低了

有3.3VVVVVVVVVV

网友:
我有架IBM的是一开机可以亮,然后就暗屏了。换高压条都不行。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个显示的BIOS

网友:
DP转LVDS的转换芯片

网友:
换屏试了试吗。

网友:
用字典查了一下,CTRL是一个控制的意思,说明是个控制信号

网友:
背光没有开启 飞个3v供电就行了

网友:
若出现白屏 表明 背光已经开启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网友D:
直接在屏上面,35-36脚连起来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屏上面,35-36脚连起来不就完事了吗?

白屏哦哦,边起来白了

网友:
只是亮度的话强拉电压过去就可以  但调节不了亮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