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接口供电电压

楼主(2016-05-21):
显示器用通用板怎么点都白屏怀疑是屏接口供电的问题,通用版和vga线试过都是好的,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这怎么指点?说的不够详细啊

网友:
通上电之后测一下屏供电的电压有没有一般5V,如果驱动板上有5V屏供电,再测屏上有没有5V,进到屏里面的5V会和一个保险连着,看看保险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指点?说的不够详细啊

根本就不会修的人,修好全凭运气

网友:
用表量呀,测量一下有没有供电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