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A42J声卡烧个洞,帮忙看看是ALC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6-05-21):
求华硕aA42J声卡烧个洞,帮忙看看是ALC什么型号的? 版号是K42JA-MB REV2.0???

网友A:
alc269,也有图纸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c269,也有图纸看啊

谢谢!应该是的!只看见后面是个9,前面好像是个6,第一位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有图的,269吧

网友:
K42JA有图的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