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楼主(2016-05-21):
版号是da0r0amb6d3那过来不触发有3.3v无5vlid信号只有0.9v拆掉iolid有3,3v装上新的io又是0.9v 这是什么原因呢 bios刷过 acin正常 avcc也正常 ecrst也正常 各位有没有什么经念之谈
不触发

网友:
那你要把休眠干掉

网友:
先拿下LID看看情况,查查别的什么有拉低没有

网友:
看一下休眠开关

网友:
先把lid修好 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把BIOS 上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