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21):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邵阳E4430机器板号LE443 MB,客户说不开机,二话没说拆下电池上电流表,瞬间5A大短路,立即拔下。由于没有电路图,拆机后先从主板上电源接口附近查起,经过几番测量,找到短路点之一,DCIN1接口附近场管PU4201短路,拆下后确定击穿,再测发现主板还短路,果断拆起滤波电容排查,运气太不好,查了半小时才找到罪魁祸首PU504下面靠近螺丝孔电容击穿,拆下后发现全板不再短路,找同样大小电容更换。然后将之前烧掉的PU4201找料板上靠近电源接口N沟道场管更换掉,在反复测量一下确定再无短路,装机上电,一次亮机。本人小小白,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乱测一通,还望高手门不要见笑

网友:
小小白,真的嘛

网友:
怎么给人一种高手的感觉呢,哪小小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用得上

网友A:
大短,烧机不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烧机不更快?

烧鸡有风险。使用需谨慎

网友:
如果发个图就更好了,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机器了

网友:
这个以后有可能是通病的

网友(2016-06-24):
今天遇到了,真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可以啊 维修就是要细心一点   慢慢来吧

网友(2016-08-29):
我这个好像是PU4504旁边

网友:
短路的机器满好修的

网友:
这个机子主板大短路的。修好几台都是电容问提——但是修好了电池充不起电  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短路修好了。后续问题也不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