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烧毁主板的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楼主(2016-05-21):
修复烧毁主板的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前几天入手了一台Agilent_6633B,可以开机,主板整流位置烧毁了一大片,预料之中的,拆开看了看。呵!烧的不轻,PCB都烧透了。

图1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图2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图3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图4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除了板子还烧了两颗电阻,高压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外皮烧掉了一大块。仔细看了一下,还好,出问题的位置是大电流线路,双面板,走线简单。老办法切割,挖补。

图5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图6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找块质量好的双面板,修好形状,刀刻电路,很简单。用树脂胶黏合,除掉接口的助焊剂用焊锡将补缺的板子焊接好,将烧坏的元件换掉。

图7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图8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图9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检查,没发现其他问题,装机,将2A保险丝换成1A的,祈祷3分钟。

图10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成功开机。

图11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图12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图13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但没弄明白,这机器是怎么烧的?经过一晚上满负荷运转,电源一切正常。

图14 修复Agilent_6633B系统电源

网友:
这是什么电源。。。也是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
估计电压300V以上 或者雷击可能性大,这种电压高烧毁的,一般修好初级和以前一样用,很稳定,

网友:
安捷伦。这么好的电源。这论坛还有发这高挡货维修。

网友:
这还救的了,高手

网友:
这专业还有负债

网友:
居然还能补PCB板,见识了

网友:
高手,我怎么没想到呢,一般这样都是搭棚!

网友A:
高手啊,还能这样补救,补救那个板子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高手 厉害 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还能这样补救,补救那个板子叫什么名字啊

双面覆铜板,可以用刻刀做出线路板。

网友:
本可以直接 接线修好  看来楼主是不是有强迫症啊?   这么完美的修复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哦   佩服   佩服

网友:
楼主这个才叫真正的维修

网友:
给力,还好主板电路是双层的,要不然就头疼了。

网友:
这样还可以补板。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谢谢!!!

网友:
高手啊。。还可以。。。修复PCB板。。。

网友:
这个也是用作维修的么?这么高档?

网友:
没见过这种电源

网友:
还好是前面部分 补了 好了

网友:
牛逼,向你致敬

网友:
PCB板居然还能这样修补,长见识了

网友:
烧成这样的,,厉害

网友:
楼主这叫整旧如新的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