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掉电求助

楼主(2016-05-21):
接到一台E49AL,有时候电流上到2.88左右掉电,电流偏大,有时候到1.4左右掉电,量显卡供电电感,对地短路,电感断开,不掉电,电流到0.7左右不亮,没显卡供电,电感按上,不掉电了,电流到0.5左右,不出CPU和内存供电,有显卡供电,怀疑是显卡问题,有遇到的没,或者有会改成集显的没。我刷BIOS了,不好使。板号1130-4 LSS-1

网友:
不知道呢,没有改过这机子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像芯片坏了,可以先拿下来试试看

网友B:
这个要先三把斧过后才能去考虑芯片(显卡)。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先三把斧过后才能去考虑芯片(显卡)。先刷BIOS试试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像芯片坏了,可以先拿下来试试看

芯片是灌黑胶的,不能轻易拿下来,郁闷

网友:
可以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显卡阻止多少

网友:
7欧姆左右都是正常的e

网友:
换显卡试试再说了。

网友:
显卡,u阻值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