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ys-1900板载四核主板问题 求助大神

楼主(2016-05-21):
梅捷ys-1900板载四核主板   谁有图纸呀           问题进bios 键盘可以用  u盘可以认到      进系统鼠键都不能用 u盘也不行   ps?2可以      官方驱动也不行   用安装盘装 也不行   进pe也认不到u盘  谁遇到过

网友:
官方驱动打上也不行  不认鼠键  u盘也不认

网友A:
梅捷的板没有图纸的,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的板没有图纸的,刷BIOS 试一下

bios也刷过 依旧   怀疑io坏   usb经过集线器gl850g让后到io的IT8728f fxa     问题是手上没有这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