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DS3L CPU供电腐蚀烧管修复

楼主(2016-05-21):
主板:GA - P31 - DS3L V1.1

目测,CPU供电一组MOS腐蚀严重,旁边的6612也腐蚀,再看看其他地方,背面的对应的地方烧管迹象很明显

打开图纸看了下,确定是6612的一组MOS的确有问题

(腐蚀的图没拍,这是换好的图)
看了下MOS,找了半天没找到,以前也没见过,看图纸是2SK2918,这倒是有,不知道行不行,先换下上去试试。打4PIN对地正常,上U试。

附上图纸:

网友:
这种故障又爱又恨!!!

网友:
烧管一般是电源管理IC故障引起多。

网友:
isl6612必换,不换你试试,没多久再烧!

网友A:
烧上管的板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负载不均,这板不出几天就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上管的板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负载不均,这板不出几天就得返修

不清楚,我是那一组上下管全换和6612,主IC测了供电脚、驱动脚都正常。显示器上有这么一说,管子虚汗或击穿才会使IC保护,主板没听说过,这板子之前或许是腐蚀导致管子短路才烧的吧

网友:
听大神的,芯片最好也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