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看视频蓝屏,打游戏不会

楼主(2016-05-21):
    一张660假卡,真实型号应该是9600GT,开机进系统正常,玩游戏正常。看视频就蓝屏,试过网页开优酷。搜狐视频客户端。换过老版驱动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这种应该是BIOS程序出错了吧

网友:
换个浏览器 或者视频插件

网友:
实在,实在,或者重买新的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按照道理玩游戏也应该会蓝屏了,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遇到过 650假卡 别的游戏,视频正常  我的世界 花屏。 么有办法 刷回来吧

网友:
显卡不兼容会导致这种情况  ,或者要改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