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hk5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6-05-21):
长城m9whk5显示器白屏,拆开测屏上的供电只有2.45v,是不是就这里出问题了。驱动板给屏供电 的三级管(pnp)e级有4.94V,但C级只有2.93,基级也是2.93V
用镊子短接ce级,屏正常了。

网友:
那个小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可以直连的

网友:
我是直连了,现在试机呢

网友:
直线的缺点就是屏总是有供电,,,

网友:
屏供电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