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6-05-21):
接到个E40机器 有BIOS密码   不知道怎么解  密码芯片是那个   哪位大神解过  给说说 啊 急急急

网友:
下图纸找密码芯片,不过e40有密码芯片吗,建议刷bios

网友:
有个密码芯片 有图纸的

网友:
直接刷个BIOS

网友A:
用破解软件或直接换密码芯片

网友:
刷个BIOS呗  刷了就好

网友:
只能换码片了,好像在无线网卡附近的,小八脚

网友:
解密码  找下密码芯片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298-1-1.html 参考

网友:
有密码芯片的,刷也没用,换个密码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破解软件或直接换密码芯片

你可以告诉他,“一锤子”就能解。

网友:
没有人修过吗  机子现在是自己的了  坐等答案啊

网友:
有人修过吗    急急急       自己要顶一下  不要沉了

网友:
你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就刷密码芯片

网友:
读出来  软件读一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读密码芯片才对,刷bios应该没用

网友:
直接刷BIOS OK

网友:
有个24c开头的码片,在南桥附近。

网友(2016-06-25):
在南桥附近没有这种芯片

网友:
E40有密码芯片吗?think的机器 密码一般不在BIOS里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密码芯片在那

网友:
各大高手注意 注意 帮帮忙 啊